这个端口无法识别,怎么解决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0-04-17):
(图片)

网友A:
安装对应驱动了吗

网友B:
驱动肯定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肯定不对了

如何做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对应驱动了吗

各种驱动都安装了还是无法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驱动都安装了还是无法进去

有的驱动重启生效

网友B:
实在不行就重新刷BootLoader和固件 然后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重新刷BootLoader和固件 然后在试试

端口进不了,怎么刷?

网友(2020-09-11):
我也是这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