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想用模拟器玩三角翼纸飞机,那个软件有谢谢

楼主(2020-04-17):
特别感谢pmzdc添加我为好友才能发帖子。  咨询一下,想用模拟器玩三角翼纸飞机,那个软件有谢谢。现在手头有realflight7.5和凤凰模拟器。但是没有找到三角翼纸飞机。麻烦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哪款都没有。模拟器飞塞斯纳之类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哪款都没有。模拟器飞塞斯纳之类的就行了。

谢谢您的回复,一直想让我儿子拿模拟器练练。我看他太冲动,怕3秒钟炸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一直想让我儿子拿模拟器练练。我看他太冲动,怕3秒钟炸鸡

先练模拟器还是必须的,没有相同机型练其它的先熟练基本操作总是没错的。另外还可以用带教练功能的遥控器,在眼看不好的时候可以由教练直接接手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模拟器还是必须的,没有相同机型练其它的先熟练基本操作总是没错的。另外还可以用带教练功能的遥控器 ...

好的,多谢。。

网友:
可以选f22玩,如果没有,可以在论坛找FT用于凤凰的模型文件,里面有多种机型用于练手
这里有下载:
凤凰模拟器PhoenixRC5.5里可以玩Flite Test的30多种机型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760

网友(2020-05-19):
谢谢,这个很有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