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APM可以接osd和图传吗?

楼主(2020-04-18):
有人知道变形APM可不可以接osd和图传,要怎么接呢?

网友:
试过接图传和osd,不成功,你搞定了分享下

网友:
找到数传串口,tx、rx交叉接入osd就行。

网友A:
上面那个UART接口,就是数传口。自己用万用表测出正负,剩下的的就是TX RX口,交叉试一下就可以确定。
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UART接口,就是数传口。自己用万用表测出正负,剩下的的就是TX RX口,交叉试一下就可以确定。
K

对了,你知道这个ADC接口是接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知道这个ADC接口是接什么的吗?

adc模拟电压输入口,一般是用来接模拟信号的空速计,也可以是RSSI.

网友:
可以刷小车固件使用吗

网友:
你那罗盘小模块弄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