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用萝莉遥控器,接收机,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20-04-19):
早就知道萝莉遥控器有这个功能,一直没试,今天试一下。
使用效果挺好的。

推油门可驱动电机,电机转速正常。这样就不用买直流电调了。

使用的遥控器。
右边上下是摇杆1,左右是2,左边上下是摇杆3,左右是摇杆2。
由于通道3不能输出pwm信号,所以使用通道一驱动电机,通道3有舵量和电平两种输出信号,通道1有舵量,电平,pwm和ppm四种输出信号。

摇杆3定义成1通道,摇杆1定义为2通道,摇杆2定义为3通道,摇杆4定义为4通道。

使用电调为接收机供电,电机接入正极和三极管c级之间,pwm信号线接三极管b级,e级接负极,通电后,推油门,电机正常运转。三极管s8050,电流0.5a,ss8050电流1.5a,需要大电流的话,可以多并联几个ss8050,或者用其他三极管代替,可以用mos管代替。

电机接入1通道,升降舵机接入2通道,控制航模横滚的舵机接入3通道,方向舵机接入4通道,航模固定翼安装完成后,调试,试验飞行。

适合轻型固定翼,最好装两个电机。

通道3能输出pwm信号最好了,但是不能。

网友A:
学习 了。请问接收机说明上有这样一句话 6、开关电平信号输出,外接三极管可以直接做电子开关,灯控。点火器什么的也可以省了。 这个是不是也像你这样接好三极管,然后遥控器设置为开关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了。请问接收机说明上有这样一句话 6、开关电平信号输出,外接三极管可以直接做电子开关,灯控。点火 ...

电平信号,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高电平是5v,低电平是0 v,接入三极管b级,控制三极管通断,此时,三极管就相当于一个开关,可以控制直流电机,可以当做灯的开关,可以控制继电器,三极管c级可以接入其他的电源

网友(2021-09-14):
谢谢分享 萝莉控还有这功能

网友:
这个接收上电 连控,没动摇杆它都自己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对方对方的洛夫克拉的反馈

网友:
打发打发打发打发

网友(2021-10-20):
厉害……但是这样的元件接法真的不能接受,哪怕是测试

网友(2022-06-26):
为什么我的控制不了

网友(2022-08-16):
慢慢看,慢慢体会

网友(2024-02-28):
萝莉大佬的东西 的确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