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深夜放毒!MWC飞控集成萝丽贴片接收PCB分享。

楼主(2020-04-19):
今天终于完成了一个工作,就是把萝丽接收机集成在MWC飞控上面,下面是pcb分享,我已经打板了。希望模友们喜欢!尺寸约5×5厘米,为下一步DIY大疆御做准备,敬请期待!

覆铜后

覆铜前

正面预览

反面预览

尺寸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固件,但是不能对频

你这能打开这个文件的PCB文件吗?版主上传的PCB文件根本就打不开,也看不了实际的电路图和各接脚的定义,会不会是无线模块的接口定义不同?

网友(2020-10-16):
为什么现有的板子都是基于arduino pro mini做的?去年我做了一个类似于uno扩展版的板子,直接插uno上面写程序就能用,他不香么

网友(2022-04-11):
不错,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接收机固件怎么刷进去的啊?我也打板了这个板子,结果接收机刷不了固件,另外这个板子上的接收 ...

可以刷固件,但是不能对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你这个板为啥接收机不能对频,我遥控器刷的是oled7脚固件,接收机固件是6通道12A,不是有要求,请教一 ...

这个板子的接收机固件怎么刷进去的啊?我也打板了这个板子,结果接收机刷不了固件,另外这个板子上的接收机部分LED和那个电阻位置应该是错了,最后只好放弃上面的接收机,外接接收机用

网友A:
我用你这个板为啥接收机不能对频,我遥控器刷的是oled7脚固件,接收机固件是6通道12A,不是有要求,请教一下

网友(2021-01-06):
这样要刷两个程序对吗?

网友(2020-04-19):
又学习了,支持创新。

网友C:
能不能找到电路,直接画板,把几个芯片画在一张板子上,最后加一个贴片的NRF24L01模块。这样可以更小,有刷四轴连机架一起画在一起,打板连机架一起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找到电路,直接画板,把几个芯片画在一张板子上,最后加一个贴片的NRF24L01模块。这样可以更小,有刷 ...

arduino直接焊接又省时又省力,新手成功率高,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duino直接焊接又省时又省力,新手成功率高,何乐而不为呢?

大重{:1_10:深夜放毒!MWC飞控集成萝丽贴片接收PCB分享。 飞控,大疆,接收机,DIY,mwc飞控教程 作者:dukecheng 1630 深夜放毒!MWC飞控集成萝丽贴片接收PCB分享。 飞控,大疆,接收机,DIY,mwc飞控教程 作者:dukecheng 6607 深夜放毒!MWC飞控集成萝丽贴片接收PCB分享。 飞控,大疆,接收机,DIY,mwc飞控教程 作者:dukecheng 34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重{:1_10:

可以 如果对重量有特殊要求可以找到arduino源文件直接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 如果对重量有特殊要求可以找到arduino源文件直接改

既然打板做了,当然竟量做精致一些。

楼主:
是的你说得对,会慢慢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打板做了,当然竟量做精致一些。

是的你说得对,我会慢慢升级。

网友:
这个飞控怎么样,没用过

网友D:
mwc支持ppm输入,只需要loli的 1通道接328p的D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wc支持ppm输入,只需要loli的 1通道接328p的D2就可以了,

收到十分感谢不吝相教,心里正好有这个疑问 我可以试一下,这样就给接线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画的真大。太重,我画的只有2.5*1CM

网友E:
建议你打板子的时候把模友之吧的logo打上去,或者网址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打板子的时候把模友之吧的logo打上去,或者网址 谢谢哦

等所有的板子都测试好了再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所有的板子都测试好了再加

好嘞,以后论坛商城搞好了,拿到论坛上帮你卖,多开发点好东西出来

网友:
好东东,有发射的贴片打板文件深夜放毒!MWC飞控集成萝丽贴片接收PCB分享。 飞控,大疆,接收机,DIY,mwc飞控教程 作者:witp 3760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得对,会慢慢升级

其实可以这样,打样PCB这个版本,尽量把所有元件直接放PCB上,包括2.4G芯片也不要用模块,这样重量更轻。

至于对新手来说,可以单独出一个飞线洞洞板教程,全部模块的这种用洞洞板足够了。

网友F:
其实可以这样,打样PCB这个版本,尽量把所有元件直接放PCB上,包括2.4G芯片也不要用模块,这样重量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这样,打样PCB这个版本,尽量把所有元件直接放PCB上,包括2.4G芯片也不要用模块,这样重量更轻。 ...

那样的,只有你们几个才去做了!
知道萝丽控为什么会流行起来吗,模块十简单的拼凑。

网友G:
俺是新手菜鸟一枚,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个板子可以飞 飞翼不(看了前面的一个贴子,飞固定翼是3、9、10、11、12五个输出)
2、另外接哪四根针脚可以给15W408AS烧录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是新手菜鸟一枚,请教两个问题
1、这个板子可以飞 飞翼不(看了前面的一个贴子,飞固定翼是3、9、10、11 ...

这些比较基础了,可以去看萝丽的遥控器教程贴

网友H:
无刷  有有刷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  有有刷板么??

站内搜索 MWC 看郝峰写的教程贴,你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2020-12-29):
请问楼主,接收机 刷那个版本的固件啊,我烧写了"萝丽新6通接收机A.10版"固件,对频不上

网友(2021-06-26):
楼主做好飞起来了吗

网友(2022-01-23):
顶帖乃举手之劳!

    只要顶起来,一切就有希望!

    并且还证明了自己并没有麻木,并没有无动于衷!

    因为我还做不到对楼主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