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地面站pid手动调参第六通道微调的参数不能输入

楼主(2020-04-19):
        Mission Planner地面站1.3.70版本里pid手动调参第六通道下面设置的参数没法输入,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哪里设置关闭了。我的是pix飞控,固件下载的是4.0.3。按理说应该是可以输入调参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但是点了没动静,我估计是哪里给关闭了,哪位魔游知道的能告诉我一下吗?在此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卸载地面站,退出所有杀毒和优化软件,重新安装地面站。还不行就换别的版本装。

网友B:
第六通道地面站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六通道地面站设置对吗

对呢,对呢!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吗?就是没法输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地面站,退出所有杀毒和优化软件,重新安装地面站。还不行就换别的版本装。

我换过3个地面站了都有问题,版本低的PID页面有的直接就不能设置,估计应该是飞控固件越新就得用最新版本的地面站。

网友(2020-10-28):
卸载干净后到官方下载最新地面站,重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