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如何输出Mavlink数据?连地面站?

楼主(2020-04-21):
串口设置为Mavlink输出,但是设置之后,并没有心跳包输出,而且也连不上Mavlink的OSD,也连不上地面站,
这个Mavlink怎样才能输出呢?

设置为LTM也没有串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晚测试了一下,果然不行,后来看到的资料是需要给miniosd刷固件用MSP方式通讯。

不知道你用的mavlin ...

我想连接mavlink的MP地面站,不是版本的原因哈,而是设置之后根本就没有串口输出,就像个假的接口一样

网友A:
哈哈,想起我前两天折腾F3飞控的时候犯下的错误。

你激活第二列功能的时候需要把第一列关闭,你配置完了回来看是不是发现都给你恢复了。

三行对应三个串口,每个串口只能开一个功能,你的UART1同时开了第一列和第三列所以不能用,不过同时开接收机的RX和telemetry的TX可能没事,但是要保证波特率一样。

建议UART1和UART2,你选一个作为MAVLINK的,比如UART1你开了configuration的话就禁用MAVLINK,只开UART2的。
接下来就是挨个波特率试试或者试试调成au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想起我前两天折腾F3飞控的时候犯下的错误。

你激活第二列功能的时候需要把第一列关闭,你配置完了回 ...

谢谢回复,不过我试着把第二行的config惯了,只开telemetry也没有mavlink输出啊?你试成功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想起我前两天折腾F3飞控的时候犯下的错误。

你激活第二列功能的时候需要把第一列关闭,你配置完了回 ...

感谢你能帮助会员,请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邮费自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试着把第二行的config惯了,只开telemetry也没有mavlink输出啊?你试成功过的吗 ...

我这几天正在弄一个CC3D刷的INAV,准备接miniOSD,等我试好了再回复你。

你不会把线接反了吧,飞控TX接mavlink设备的RX,另外从地面站配置界面来看貌似没办法控制,只能是飞控单向输出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试着把第二行的config惯了,只开telemetry也没有mavlink输出啊?你试成功过的吗 ...

我昨晚测试了一下,果然不行,后来看到的资料是需要给miniosd刷固件用MSP方式通讯。

不知道你用的mavlink是什么设备,如果是数传接地面站可能还是需要通过MSP,也就是第一列那个功能实现,然后就是换支持F3飞控通讯协议的设备,这个mavlink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原因,貌似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连接mavlink的MP地面站,不是版本的原因哈,而是设置之后根本就没有串口输出,就像个假的接口一样 ...

地面站就更不用考虑了,我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给miniosd刷了mwosd固件,然后用MSP协议通讯。

居然让我的CC3D硬件具备了,F4那种集成osd才有的利用osd调参功能,也是意外惊喜。

可惜我本来想要的显示距离之类的没有配置成功,mwosd高版本固件收费,而且那个网站一直打不开,可能需要科学上网。

感觉用在四轴上inav相对于CF没啥优势

网友(2021-03-24):
老兄最后解决了吗?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