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飞控

楼主(2020-04-21):
请教泡泡老师:F4飞控刷了ardupilot固件后,怎么接数传?

网友A:
接数传口1就好啦,设置serial1(数传口1)为通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数传口1就好啦,设置serial1(数传口1)为通讯功能

感谢回复   会员问题,如果没有领取赠品可以联系微信moz8com,邮费自理

网友:
我刚在地面站看了一下F4V3飞控。飞控板上TX1 RX1默认设置就是数传功能;TX3 RX3默认为I2C接口,接罗盘、气压计等;TX6 RX6口默认功能是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