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天7怎么弄成中文的

楼主(2020-04-22):
里面没有变换语言选项

网友:
好像天7有两个语言版本,不能互调的。

网友A:
第一项是模型选择,选存储的模型用的,天七可以保存十个模型,用于一控多机,单独给每架飞机配接收的情况。

第二项是模型设置,选择直升机还是固定翼的,主要是直升机有十字盘混空。

第三项是教练机模拟器模式的选择,玩模拟器用的

第四项是摇杆设置,主要是美国手日本手切换用的

直接看文字翻译的,这里没看到有设置语言的选项。天七我刚入模那会儿用过一段时间。早就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项是模型选择,选存储的模型用的,天七可以保存十个模型,用于一控多机,单独给每架飞机配接收的情况。 ...

感谢帮助别人,快来找狼哥领取赠品。微信moz8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帮助别人,快来找狼哥领取赠品。微信moz8com

感谢狼哥,不好意思领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