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解锁打油门,一个电机一直在抖,不转

楼主(2020-04-22):
电调,解锁打油门,一个电机一直在抖,不转,但是碰巧开机有时又可以转,但是把油门在降下来在打油门就有开始抖了

楼主:
是不是固件坏了?

楼主:
就是第一次打油门的时候,它会跟正常一样工作,但是把油门减到最低在加大油门时它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我告诉你哈,你的分电板可能有地方断了,或者接触不实,导致电调没有供电,用接收机的电带电调就这样,你分开测试下你的电调有没有供电就行了,我之前分电板的丝断了,一个接收机带四个电调就这样,电机哆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哈,你的分电板可能有地方断了,或者接触不实,导致电调没有供电,用接收机的电带电调就这样,你分 ...

但是它刚开始可以正常转的,降油门到最低在加大油门它哆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哈,你的分电板可能有地方断了,或者接触不实,导致电调没有供电,用接收机的电带电调就这样,你分 ...

刚刚测了一下,电压正常

网友:
就是电调和电机匹配的不好,质量差,调高这个电机对应的怠速点就好了。

或者试试给电调刷Beheli固件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电调,可以设置下启动的进角和力度还有频率!找找说明书,上次我有个电调设置乱了,就启动不了电机,后来整个电调从头设置了一次默认选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电调,可以设置下启动的进角和力度还有频率!找找说明书,上次我有个电调设置乱了,就启动不了电机, ...

XXD的电调,具体怎样设置呢?重新刷固件吗?还有一个就是这可能是盗版的电调,芯片跟同牌子芯片不一样,而且还被商家故意打磨掉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XD的电调,具体怎样设置呢?重新刷固件吗?还有一个就是这可能是盗版的电调,芯片跟同牌子芯片不一样, ...

XXD也有说明书啊,我记得是能够设置的,油门最高 电调上电,听嘀嘀嘀的声音设置,不用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也有说明书啊,我记得是能够设置的,油门最高 电调上电,听嘀嘀嘀的声音设置,不用刷固件! ...

那是电调校准,我校准过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电调校准,我校准过很多次都不行

LZ不知道电调除了油门行程还有别的能设置么? 如果没有设置过可能就是电调和电机兼容性不好,我有个电调用高KV2204电机启动时就抖,转起来没事,用低转速的2212启动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电调校准,我校准过很多次都不行

产品功能

1.安全上电功能:接通电源时,无论油门摇杆处于任何位置均不会立即启动电机,避免造成人身伤害;

2.油门行程校调功能:适应不同遥控器油

门行程的差别,提高油门响应的线性度,具备平滑、细腻的调速手感和一流的调速线性;

3.程序设定项目:

刹车设定:无刹车/有刹车,出厂默认值为无刹车。

电池类型:Li-xx(锂电池)/ Ni-xx(镍镉或镍氢),默认值为 Li-xx(锂电池) 。

低压保护模式:降低功率/关闭输出,默认值为降低功率。

低压保护阈值:低/中/高,默认值为中截止电压。

当设定使用的是Li-xx 电池,则自动判断锂电颗数,低/中/高情况下每颗电池的截止电压分别为:2.6V、2.85V、3.1V。

当设定使用的是Ni-xx 电池,电调上电时自动侦测电池组的电压,低/中/高情况截止电压为开机时输入电压的0%、45%、60% (0% 意味着不做低压保护)

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默认值为普通启动。

普通启动适用于固定翼,可以在0.2秒内迅速启动马达

柔和启动/超柔和启动适用于直升机;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的初始转速都比较低,从启动到全速分别需要1秒和2秒钟,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3秒内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以免在做一些特技动作飞行时因反应过慢而导致摔机。

进角:低/中/高,默认值为中进角。

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更多的马达,但为提高效率,建议2极马达使用低进角,6极以上马达使用中进角。为提高转速,可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在更改进角设置后,应先在地面进行测试然后再飞行。

恢复出厂默认值

4.全面的保护功能:

欠压保护:由用户通过程序设定;

过压保护:输入电压超过18伏不予启动,自动保护,同时发出急促的“哔哔”告警音;

过热保护:内置温度检测电路,MOS管温度过高时电调自动关断;

遥控信号丢失保护:遥控信号丢失1秒后降低功率,再有2秒无遥控信号则关闭输出;

工艺特点

1 电源输入端采用**超低阻抗大容量电解电容,极大提高抗干扰能力;

2 输出MOSFET功率管配备独立散热片,降低器件温升,提高系统大电流工作能力;

3 采用单片机控制;

4 单片机采用独立的稳压芯片,避免BEC负载变化造成电源干扰,提高单片机工作稳定性;

网友:
检查电机线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