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救各位老板A3飞控返航键在调参软件里提示未设置

楼主(2020-04-23):
A3飞控返航建在调参软件里显示未设置,还设置不了,LB2遥控器上的返航建按下去没有提示新也没有提示,注:一切都是在地面测试,飞机没有升空测试,谁遇到过呢

网友A:
可以的,升空可以正常操作,应该是固件问题,我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升空可以正常操作,应该是固件问题,我的也这样

这固件好坑,现在我连固件更新那页面都出不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固件好坑,现在我连固件更新那页面都出不来了。

你用的哪个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调参软件?

最新的那个,不知道哪的问题,一开始还读,现在总卡在进度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