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超小loli6通道接收机1.5cm贴片版

楼主(2020-04-23):
深得萝丽大神真传,做好了一个又一个的接收机,然鹅就在前几天准备改一个48cm手抛机的时候发现问题了。
用我最轻的6通道还是沉重无比。插件版的确有些难受。
于是,立马连夜赶制6通贴片版接收机。请看下图。
...............................................................................................................................................................

由于台锯没有做完切的还是有点次实际宽度还能缩小1-2mm

这是没有焊接无线模块的重量,设计无线模块是用直针版。
由于背面有原件所以没有考虑贴片无线模块。
直针版与板面原件有空隙,原件刚好贴合。
上两张焊好的图。

固件大家应该都有不过还是上传一下,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忘记上传bom。补上!

网友:
这个 好迷你啊超小loli6通道接收机1.5cm贴片版 单片机,接收机,萝莉三代 作者:dahei 8157 无线模块要是贴片的还会更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好迷你啊 无线模块要是贴片的还会更轻吧

贴片面积会大些。

网友:
没领赠品请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邮费自理。

网友B:
加上无线模块就不小了,还不如稍微大一点,直接用贴片的无线模块,我就是这样的,比商品接收机还小一点,或者有能力的话直接把无线模块集成进去,我看有人直接集成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无线模块就不小了,还不如稍微大一点,直接用贴片的无线模块,我就是这样的,比商品接收机还小一点,或 ...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焊这种的。

网友C:
对了,BOM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BOM表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网友:
太大了,正常做的都比这个小。高频模块也可以用贴片的。

网友:
这大也叫小

网友(2023-11-20):
慢慢学,先看看。

网友:
做个手抛机

网友(2023-01-19):
贴片的就是小一些!

网友(2022-10-16):
无线模块要是贴片的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嘉立创打板去

网友(2022-09-09):
这个 好迷你,谢谢分享资料.

楼主(2022-04-07):
引用 网友D:
做小飞机用还是接受电调一体才是上策  那个无线模块不要用插针板的  用那种迷你焊接版又能减点重量 ...

大哥说的是,我考虑过用贴片版的,但是增大的PCB面积所带来的重量,要比插件版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17一旦击穿。直接通路到降压正极。一路烧下去。单片机报废。我买了商品的2s电调。连续烧了几次。发现了这 ...

嗯你说的对,1117待机电流也很大,但他应该是最便宜的芯片了

网友(2020-12-15):
谢谢大佬分享资料

网友(2020-08-26):
6666啊  牛皮啊。。。。。。。。。。。。。。。。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E:
1117一旦击穿。直接通路到降压正极。一路烧下去。单片机报废。我买了商品的2s电调。连续烧了几次。发现了这 ...

目前来说还不能跟商业产品相比,主要问题就是外围器件都简单化,便于DIY。软件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合研究学习。

网友:
超小loli6通道接收机1.5cm贴片版 单片机,接收机,萝莉三代 作者:thehands 6035 超小loli6通道接收机1.5cm贴片版 单片机,接收机,萝莉三代 作者:thehands 3569 超小loli6通道接收机1.5cm贴片版 单片机,接收机,萝莉三代 作者:thehands 6124 无论如何都是要点赞的!!!

网友E(2020-05-01):
1117一旦击穿。直接通路到降压正极。一路烧下去。单片机报废。我买了商品的2s电调。连续烧了几次。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7805就不会。一般击穿就断路。萝莉使用1117还没有经过实际测试过的。极其不严谨。萝莉的其他固件,一类很多小问题。商品电调1s我买了。一起飞航模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解,制作一个

网友:
先学习一下,过几天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比你更小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见: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664&extr ...

你的只留了4个口当然小。

网友F:
我的比你更小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见: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664&extra=page%3D1&page=2

网友D:
做小飞机用还是接受电调一体才是上策  那个无线模块不要用插针板的  用那种迷你焊接版又能减点重量

网友:
这个 好迷你啊超小loli6通道接收机1.5cm贴片版  作者:dahei 855 无线模块要是贴片的还会更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