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最简单自动起飞教程

楼主(2020-04-23):
最新在组装apm的冲浪者x8,其实已经组装完了,主要是春天风大,一直没出去玩,真的蛋疼APM真的是便宜,玩固定翼正好,2.8加m8的gps才花了150,
搜集资料用了好久,新手主要起飞比较费劲,重心调不好什么的一般起飞就炸,然后这个固件正好适合新手。下面分享给大家。
1.通过2个输入通道,可以控制9种飞行模式,默认为5,6通道
       2.新增起飞模式,切换到该模式后
           ------飞行器将会努力保持飞机水平,并且以一定的起飞角度直冲天际(默认角度为20度)。
           ------起飞模式中,飞行器的油门仍然由遥控器控制。
           ------起飞模式中,当遥控器的俯仰通道输入值大于10度(其实很小的一点儿形程),则会切换到平衡模式(STABILIZE)。
           ------起飞模式中,当飞行器相对起飞点高度大于50米,也会切换到平衡模式(STABILIZE)。
       起飞测试视频:

       那么,如何获得这一修改版本呢: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qYJgeWs 百度网盘2017.05.16更新
       其中:ArduPlane3.2.1-9flightmode-takeoff.hex是飞控板上的飞控程序。
                  MissionPlanner1.3.25-9飞行模式修改版是与之配套的地面站。        使用过程(正式飞行前,一定要拆下螺旋桨):
       1.刷写固件:apm用usb连接电脑-》启动MissionPlanner-》右上角选择正确com口和波特率-》初始设置-》安装固件-》加载自定义固件-》选择ArduPlane3.2.1-9flightmode-takeoff.hex。
       2.设置2个模式三端开关通道:2个通道默认为5和6,不需要特意修改。也可以通过FLIGHT_MODE_CH和FLIGTH_MODE_CH2两个参数设置。方法是missionplanner连接apm后-》配置调试-》全部参数列表-》搜索-》搜索FLIGHT_MODE,然后在界面中修改到合适的值-》写入参数。

  3.设置9种飞行模式:因为修改添加了一些rom参数,所以原版missionplanner的初始设置-飞行模式设置不再生效,需要从配置调试-》全部参数列表-》搜索-》搜索FLIGHT_MODE得到的参数FLTMODE1到9单独设置,新增的TAKEOFF模式代号为17。为了设置简便,可以使用我修改的MissionPlanner MissionPlanner1.3.25-9飞行模式修改版,进行可视化的9种模式设置

           4.设置起飞角度:默认的起飞角度为25度,不需要特意修改。如果需要修改,可以在全部参数列表中搜索修改LIM_PITCH_MAX。注意,这里输入的值是抬头角度的100倍,2500代表25度。
           5.设置完成后,尝试将遥控器切换到起飞模式,可以再apm的飞行器监视窗看到已经切换了新的起飞模式

             6.测试: APM对于固定翼相关的各种校准都是必须的,完成后,可以尝试起飞。将飞机握好,切换到TakeOff模式,就可以发现水平尾翼产生一个明显的上翘,这就说明已经正确切换到了起飞模式。此时,掰动遥控器俯仰摇杆,水平尾翼回位,从osd可以看到飞行器切换到了Staballize模式。
             7.起飞:  手握飞机,切换起飞模式,检查水平尾翼是否有动作,遥控器油门推高,抛出去,成功起飞!
                注意:手抛时,一定要小心打手!对于天行者x5等飞翼,可以侧手抛!根据作者不多的飞行经验,在航模这个领域,最大的真理还是力足板天,尽量用高一个等级的电机吧,你会发现飞行轻松很多,而且,并不费电哦!
             最后,祝大家爽飞!
原文xttyyy

这个我已经装机用了,需要的可以下载测试,

网友A:
你这个还是太复杂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航点界面右键建立一个起飞,填上设定高度、角度,写入保存即可。搜星完毕后,直接切AUTO模式,抖一下飞机启动电机,丢出去就行。

网友:
看的我脖子疼,应该直接录飞机,不应该上FPV视频,看不见机身姿态!!!!!

网友:
你好,视频链接打不开呢?

网友:
感谢分享,很全面!!

网友:
感谢分享,刚才去把APM的灰擦了一下!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太复杂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航点界面右键建立一个起飞,填上设定高度、角度,写入保存即可。 ...

我也试过自动模式下第一个航点设置起飞模式,手机飞鱼地面站设置的,但一直不知道它那个起飞油门怎么设置啊?全部参数里好像没有。好几次切自动起飞后飞机都会转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啊?(抛出方向大概是和切自动方向一致的啊,那个自动起飞的设置好像就只有起飞加速度、点击启动延时、角度这几个设置啊,)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太复杂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航点界面右键建立一个起飞,填上设定高度、角度,写入保存即可。 ...

请问在手抛之前遥控器需要把油门打上去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