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无信号的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2020-04-24):
乐迪at10最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遥控器明明电量充足,然后仍然显示无信号,无法正常使用。
电压回传同样没有信息
随后开始检查是不是连接出了问题。为了排除其他干扰,把接收机单独从飞机上拆下来,单独电调供电,以保证电量充足和无其他干扰。
连接好后,接收机和回传模块信号灯都正常。
这样就尴尬了。。。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随后在想,我这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遥控,不会就这么坏掉吧?
郁闷了一天后,继续测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然后,上网百度。也没有明确结果可供参考。
偶然间听说乐迪的售后很给力,随后通过官网找到qq,联系上了客服。
客服一上班看到我的留言后就回复了。让我把电压回传拔掉后看看,我试了一下,果然好了,信号立马满格。
随后问客服会不会是遥控器的问题,客服回复了如何检测遥控信号质量
方法如下:
遥控器天线垂直,接收机天线垂直,平行摆放间隔30cm看rssi值是多少。如果跟我一样17DB就完全没问题。
客服回复可能是电压回传模块坏掉了,让我寄回维修。只要遥控器没坏就放心了
大家如果碰到我这种情况,可以先把回传拆掉试一下。然后再考虑别的方面的问题。不明白的就找乐迪售后!
随后根据客服提供的地址寄过去了,今天寄回来了。

附带着维修工单。
来一张万恶的电压回传模块
总体感觉,乐迪的售后还是很给力的,回复及时。一直很喜欢乐迪的这个遥控器,彩屏,中文菜单,很容易上手,把天九扔一边了。希望乐迪能够越做越好!给模友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网友A:
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换控

网友:
支持支持,顺便赚个币。

网友B:
我一个r6dsm突然就坏了,也没接高电压,返厂要30,我去闲鱼收一个也就30,自此以后不用乐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r6dsm突然就坏了,也没接高电压,返厂要30,我去闲鱼收一个也就30,自此以后不用乐迪了

咸鱼30,试问还有哪家接收机这么便宜?继续用吧。性价比乐迪真不错,售后也可以。你慢慢品,航模这个东西,不比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换控

我的天九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乐迪没有坏,现在就俩控了  其实还有一个飞鱼垃圾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r6dsm突然就坏了,也没接高电压,返厂要30,我去闲鱼收一个也就30,自此以后不用乐迪了

售后好,产品质量有待提升。感觉应该是采购的配件质量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