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F3evo,NAZE,CF类改固定翼使用

楼主(2020-04-25):
科技日新月异发展,F3,F3evo,NAZE,CF类老飞控已经不能满足广大模友的需求了,扔掉吧太浪费,所以楼主就打算给它嫁接到固定翼上使用,
由于楼主手边的是F3evo六轴有刷飞控,所以多了一些步骤,就是拆掉有刷的驱动部分,这里借图说明一下,如果不是有刷飞控,可以跳过这一步

就是拆掉背面这些小黑mos(拆掉的mos不要扔,改成loli有刷设备香的一批),然后从mos的驱动端口引出pwm输出接口用来驱动
电调和舵机。

接下来看主图,m1-m6分别引出pwm1-pwm6的输出端口。tx1rx2,tx2rx2,根据需求引出,beep也可以引出直接有源蜂鸣器,电
路方面需要将1s供电断开,将2s供电接上,切忌两个都接!
楼主做好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3d打印了外壳,需要的可以问楼主要stl文件。

sbus接收机
接下来就是刷入对应支持的hex固件了,推荐刷入2018年以前的固件,毕竟飞控比较老了,刷新的可能会卡死(卡死了不必担心,再刷回来就好了)。
刷完固件后就是调参设置了。我们接下来再讲。

楼主:
接下来我们上传一下所需要的固件,这里仅包含f3和f3evo的固件,其他类型请对应下载(cf中有时候下载很慢要有耐心),下载方法cf软件解释的很明白,不懂得可以问我。
固件包:   cf-f3-f3evo固件.rar (290.75 KB, 下载次数: 8, 售价: 1 牛币)
刷完后等待飞控重启完毕,点击右上角连接,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

楼主:
接下来是一些必要的设置,仅供参考,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合适的调整
aux辅助通道设置
遥控器类型设置
舵机正反及其舵量设置(注,油门在低位时舵机运动会被限制,请调整在直通模式测试舵机正反和舵量)
PID仅供参考。

电调的必要校准

网友(2021-09-09):
有没有固定翼KT板做图纸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直接出来的个点就是pwm,

网友(2021-01-07):
在哪里下载呀

网友(2020-10-16):
秀啊  妙你弄完了我也试试

网友:
第一步看得不是很懂,拆掉mos管之后,m1-m6就直接作为pwm输出口了吗?要接+还是-呢?

网友:
楼主,我想问问供电是用电调还是原来的电源

楼主(2020-08-29):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从mos的驱动端口引出pwm输出接口用来驱动电调和舵机。”这个步骤怎么做,我去掉了MOS,有三个 ...

最小的那个触点,需要设置才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出来是f3  evo吧

我的不是F3EVO,好像是盗版的KINGKONG的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3  空心杯的飞控,但是我只有M4,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固定翼的,看BF的图标,1 2通道都是给电机的,34是给 ...

这出来是f3  evo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从mos的驱动端口引出pwm输出接口用来驱动电调和舵机。”这个步骤怎么做,我去掉了MOS,有三个 ...

F3  空心杯的飞控,但是我只有M4,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固定翼的,看BF的图标,1 2通道都是给电机的,34是给副翼,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2020-04-25):
这个办法不错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C:
LZ有没有老的固件 我这个只能支持4轴的有刷飞控 刷了新固件 一直蓝灯常亮 连不上地面站了!

网友:
刷入什么固件?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老的有刷f3我也还有好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老的固件 我这个只能支持4轴的有刷飞控 刷了新固件 一直蓝灯常亮 连不上地面站了! ...

已经上传了老固件,请前往下载

楼主:
根据飞控刷入相应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了老固件,请前往下载

看来我这不是有刷的F3EVO 刷了固件还是不行!LZ还有没有别的有刷飞控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这不是有刷的F3EVO 刷了固件还是不行!LZ还有没有别的有刷飞控的固件? ...

看下你的飞控的照片

网友(2020-06-08):
膜拜大佬,省了一波飞控钱

网友:
请问如何下载

网友:
几年没学习了都脱轨了。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有详细的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图不够清晰,有哪位改造成功的模友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2020-08-19):
请教大神。“从mos的驱动端口引出pwm输出接口用来驱动电调和舵机。”这个步骤怎么做,我去掉了MOS,有三个触电,到底哪个是?我试着分别连接两个三个触点,舵机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