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惯性玩具自卸车为遥控车

楼主(2020-04-25):
这是利用一个玩具自卸货车改制的遥控车,之所以用现有的玩具车改制,主要是想利用玩具车的车头和翻斗货箱的现成结构样式,否则自己制作车头和车厢比较费时间,还要喷漆,味道太大不利环保。好了,直接上图说明制作过程
这是原车的样子,这是一个惯性车,样子还不错
拆下货箱后内部空腔
货箱体基本是独立结构,方便改造
拆下驾驶室后看到惯性轮结构位于前轮
原车轮胎是硬质塑料,需要改换
拆下轮轴看到是滚花硬连接
轴是6mm直径,可以继续使用,选择轮胎时要使用六角连接器和相应的轮胎
用六角连接器时需要打磨滚花
这是需要使用的伞形齿轮、直齿轮、不同规格的轴承
首先进行中桥、后桥的改造(自制中桥、后桥),图纸是中桥、后桥的尺寸和结构
中桥、后桥的桥壳尺寸
按尺寸剪裁ABS材料粘接,为保证刚性结构内衬1mm厚U型材
输入轴
桥轴
桥壳
装入桥壳后
封装车桥
制作中桥输入、输出轴壳
连接桥壳
中桥、后桥的连接形式(暂时未装输入轴和直齿轮)
封装后的中桥,上面的轴是输入轴
制作中、后桥的梁,为简单方便采用跷跷板结构
中、后桥都置于一个梁板上
中间的横穿轴为中、后桥跷跷板的中心轴
将原车轮胎换成胶胎
装配完的中、后桥
由于采用了跷跷板结构,所以用四根弹簧做减震
前桥使用无动力前桥
制作车体大梁,采用的是型材角铝和T型材,其实用什么型材都问题不大,唯一要保证的就是刚性够就行
前桥装在大梁上
将前、中、后桥安装在车梁上
自卸货箱安装底盘是尼龙材质,有些软,需要加固
在加固梁上安装自卸举升架
做一块举升架在自卸货箱上的固定板
粘贴到货箱的底面
将举升架支点横梁固定住
减速电机支架
货箱举升架整体结构
车体大梁轴承和动力电机安装结构
车架整体结构
前桥转向舵机安装结构
自卸货箱整体结构
车体桥、梁和货箱体
转向拉杆
动力电机和举升电机
制作驾驶室安装固定架
安装驾驶室,驾驶室舱内空间主要安装电池、接收机及灯光控制舵机
底盘减震弹簧
装配完成后
遥控采用三通道枪控,开关通道用于灯光的开、关
自卸货箱的举升控制用了一个双刀双掷妞子开关
当然,如果将开关通道用于自卸货箱的升举也是可以的,这就看个人喜欢的控制方式了。

网友(2021-05-06):
厉害了我的哥。顶你

网友:
车壳里那么好的工艺,应该配个好一点的车壳。

网友:
玩具变模型,厉害了

网友(2020-11-29):
光看这关于车辆的技术就可以打满分了,改造妥妥滴。

网友:
看了下伞齿那么贵,果断放弃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真的是很厉害。玩车的高人。

网友:
大神顶一个

网友:
外壳差了点,还不如全骨架帅气……

网友A(2020-04-25):
请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联系管理员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谢谢分享

这是微信号吗,有什么奖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家里有那么多工具吗?等我搬到新家,也要在摩托车车库里搞一个工作室。专门用来搞事的。。。{:1_12 ...

工具很简单,一台小钻床,一台吊磨机,一个小台钳,一些锉刀,一把钢锯即可

网友:
挺好,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改装,太厉害了,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精华的DIY了,赞楼主

网友:
牛皮啊  萌新膜拜

网友:
厉害了,材料加工设计要不少心思,我眼睛看会了,手说滚一边去,想都不要想。

网友:
这哪是改装啊,分明是高端制造,学习了,谢谢!

网友:
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
没差速器,哈哈

网友:
复杂的工艺令人赞叹,厉害。

网友(2020-05-28):
学习了,我也准备做一套

网友:
真的学习了很多

网友(2020-10-22):
看到玩具车的时候一喜,同款玩具车。再看都后面,完了,跟不上了

网友:
还能说啥呢

网友:
真正的创客一只

网友(2021-10-15):
厉害,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21-11-18):
牛逼,想学习手艺了,路过顶一下,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