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显示信号强度和动力电压

楼主(2020-04-26):
遥控器升级5.0固件。
双向回传那里设置数值范围,接收机接入电源,然后,信号强度,接收机电压和动力电压就能显示出来,数值更新速度很快。
设置主页面显示信号强度和动力电压。
5.0固件功能太强大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d10都这么强了,是不是要用双向接收机才行,原装10通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都这么强了,是不是要用双向接收机才行,原装10通也行吗

原装的要用专用的回传盒子,其他的接收机,好像只要支持回传信号强度和电压,就能回传吧

网友(2020-11-04):
D10 要语音回传播报才算完美,因为飞飞机的时候没时间看遥控器,即使震动提醒也没有语音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