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舵2轴首飞 有点象支路干

楼主(2020-04-26):
最近做了个4舵2轴,首飞顺利,还有点晃,需要慢慢调整。

楼主:
F3 飞控
我提供 CLI.  ( 这也是最关键的东西)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1 0 0
mmix 1 1 1 0 0

smix reset
smix 0 2 1 -100 0 0 100 0
smix 1 3 1 -100 0 0 100 0
smix 2 2 2  -100 0 0 100 0
smix 3 3 2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3 none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11
resource servo 2 a12

smix 4 4 9 -100 0 0 100 0
smix 5 5 9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7 none
resource motor 8 none
resource servo 3 A02
resource servo 4 A03

save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很新奇,值得学习.

网友:
作为两轴,左右倾转意义不大吧

网友:
两个舵机就搞定  4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3 飞控
我提供 CLI.  ( 这也是最关键的东西)

依然那么无私

网友(2020-11-18):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2021-04-01):
谢谢大神我最近也在玩两轴

网友:
F3飞控你是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