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六通接收机连有刷飞控不正常工作

楼主(2020-04-26):
本人纯小白一个,第一次做三代控,遥控器一次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做的接收机连接f3有刷飞控正常上电就信号还不错,但是解锁然后推油门的时候飞控5v供电就降到了2.8v,求解决办法,用的1s电池

网友:
可能电池放电不够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电池不行,信号正常说明接收机没问题。

退油门掉电压是因为电机耗电高,电池和动力不匹配。

网友:
换电池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