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可以用APM飞控吗?

楼主(2020-04-27):
我用了APM飞控装在穿越机上飞,飞机不断的转圈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apm装穿越机不大好吧,太小了,还必须要减震板,我试过装qav250机架,不好控制太灵活了,p都调到默认的一半了才不抖,转圈的话看是不是罗盘没校准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装穿越机不大好吧,太小了,还必须要减震板,我试过装qav250机架,不好控制太灵活了,p都调到默认的一半 ...

我校准了罗盘还是不行我直接不要罗盘和gps,还是这样转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