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能用apm飞控吗?

楼主(2020-04-27):
我今天试了用apm飞控装在穿越机上,穿越机是QAV250的用的是银燕的可编程电调的电机是2206的2000kv的,调了一天了,结果飞机飞起来是不断的转的,飞起在空中也是不断的转,不断转圈这是为什么,有人知道吗?我apm飞控我用在f450上不会这样而且飞的很稳

网友:
没有校准罗盘?

网友A:
不断转圈会不会是你电机位错了。

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的位置反了就会一直转。

因为这两个反了的话反扭是反的,飞控控制yaw轴的时候动作就是反的,你遥控可以调正反,但是飞控自身的锁尾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向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断转圈会不会是你电机位错了。

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的位置反了就会一直转。

没有装反,不知道应该是apm飞控不适用在穿越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装反,不知道应该是apm飞控不适用在穿越机上

你是在上面模式下飞的,自稳或者手动的话,我还是倾向于装错了。如果是悬停模式的话那可能是罗盘没校准或者罗盘设置错误,还有可能是罗盘被电源线干扰。

我好几年没玩APM了,好像原来玩的时候450上也碰到过,如果转的不快,一般是罗盘问题,如果越转越快一般是装反了导致。

网友:
LZ装过450应该不会范安装上错误,感觉是罗盘问题吧,上地面站看看飞机方向是不是一直变化就知道了啊,不启动电机角度还是一直动就是被干扰了吧,

网友:
罗盘错误,重新校准,再不行重新刷固件,从头找问题

网友(2021-03-06):
电机旋转方向看看,   右上1号,左下2号 都是 逆时针转,   左上3号,右下4号 顺时针转

APM 是这么 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