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三代控 电位器不同,程序需要怎么调整

楼主(2020-04-27):
我买的控,摇杆点位器是有效工作角度是333.3度的,谁知道针对这种电位器,程序要怎么调整,从来没学过编程,不会调啊萝丽三代控 电位器不同,程序需要怎么调整 w103电位器,3296电位器,电位器怎么用,电位器是什么,可调电位器 作者:zhougechen 5917

楼主:
顺便问一下5K和10K的电位器有区别吗,是不是通用的,只要摇杆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5K和10K的电位器有区别吗,是不是通用的,只要摇杆重新校准

好像是,不过5k电流应该会大一点

网友:
摇杆校准功能,进行摇杆校准,校准后勉强能用,只是精度没有那种60-70度的摇杆高而已

楼主:
这种电位器有没有60度的,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这玩意儿名字好像叫电阻式位置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