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这个电调不知道品牌,电源线怎么焊接没有正负极

楼主(2020-04-27):
共两个看样子不是一家的,想焊接电源线不知道哪里是正极负极求指导

网友:
信号线负极和电源负极应该是通的吧?你用万用表试试!

网友:
也可以通过仔细查看印刷电路,一般负极线路面积大

楼主:
我试试,感谢兄弟们

网友:
那只大电解电容正负极看起来应该就是电源输入线正负极

网友:
XXD,别指望太多,拉烟装备

网友:
图三 补锡加粗线 应该是地线引出的

网友:
用万用便测电容引脚,然后再分辨咯

网友A:
看电容引脚,这里可以区分正负极,实在不行就接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容引脚,这里可以区分正负极,实在不行就接电容上

电容正负极怎样区分?

网友:
电容的一脚会标-,表示接负极,最后一张图上电容上-标对应的就是

网友:
看电解电容引脚嘛。正负极标的清清楚楚。

网友B:
这个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

麻烦给指出

网友:
VX17629280074指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