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rduino和超声波模块按照教程来 但是地面站没有识别到该模块

楼主(2020-04-27):
再三确认过没有接错线
固件也刷过了
pix飞控识别不了
有没有做过的帮忙一下下
谢谢!

网友A:
目前也在研究这个,你有固件吗发个来,我网上找代码总是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也在研究这个,你有固件吗发个来,我网上找代码总是弄不好

我的固件就是论坛里面下载的

网友:
从百度上找了段代码,弄好了,用arduino软件端口查看能工作,装飞控上没反应,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1-06-19):
固件换官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