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搞小体积呼吸灯电路

楼主(2020-04-28):
想搞个灯效有没有小体积的呼吸灯电路

网友:
一个51单片机,一个三极管,一个降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用555或三极管双稳态  问度娘大把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55或三极管双稳态  问度娘大把电路

还是太大了我搞过那种直接搭棚还是不行

网友:
你把元件换成贴片就小了

网友:
stc15f104e贴片,小功率不需要外接元件,大功率的加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分分钟搞定,萝丽群找固件下载,没有的话找航模爆闪灯程序修改一下,里面有一个模式是呼吸灯,删掉其他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