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wm控制变焦

楼主(2020-04-28):
最近在研发变焦摄像头,求各位大神如何用pwm控制变焦(就两个开关按一下就放大和缩小)有成品板嘛求链接

网友:
有成品的航模pwm继电器,用来控制灯光之类的,你可以用那个。买两个一个用来放大一个用来缩小。这种成品的由于行程都是固定的,需要你在遥控端做设置,需要功能强大一点的遥控。因为两个行程是重合的,不做设置没有停止的位置了。

如果是你遥控只有一个通道连接三段开关的话,可能需要找人定制或者自己做,这东西也不复杂,随便一个单片机就能搞定。

如果不追求体积和重量的话,arduino还有stc可以考虑,前者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后者可以翻翻论坛里有没有现成的,萝莉系列都是stc单片机,说不定有现成的。

至少能找到普通两段开关的开源方案,只要稍微懂点C语言,改成三段也不是很难。

网友A:
这个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实现吗?

已经做出来了,准备小批量出货呢

网友:
牛啊,万能的模友

网友(2021-08-07):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准备小批量出货呢

我要买,留 个联系呗。~

网友(2022-07-29):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