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7针oled屏的使用

楼主(2020-04-28):
请教群友,这两种7针oled如何接线?要使用专用的固件吗?
谢谢!

网友:
就是SPI驱动的屏幕,飞控用的是IIC驱动

楼主:
谢谢回复!试出来了。sck-p44,sda-p45,res-p46,dc-p07,cs-地。固件是群里的三代oled7针可用固件。

网友A:
楼主这是摇控吗?
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感谢萝丽开源。资料就在本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摇控吗?
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你来模友之8,不知道萝丽控的吗?

网友:
还以为你做別的!萝丽控用屏群里就找得到资料的。

网友(2021-03-28):
说的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2022-04-13):
接线图给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试出来了。sck-p44,sda-p45,res-p46,dc-p07,cs-地。固件是群里的三代oled7针可用固件。

三代oled7针可用固件
请问下这个固件有源码吗?这个固件无法修改模型名字

网友:
能用ips屏吗?哪位大神试过

网友(2022-05-13):
支持oled7针固件链接大佬发一下被!找起来实在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