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穿越机自稳模式飞起来特别的抖怎么办?

楼主(2020-04-29):
F4V3S的飞控,搞了半个月终于可以飞了,但不知道飞机飞上来特别的抖,起飞时有个电机时不时不转的,这是什么问题有人知道吗?折腾死我啦感觉好难飞啊

网友A:
F4飞控通常手动模式不调参也可以飞,最多不好飞,但是自稳模式不调PID基本不行。

单个电机启动的时候不容易转这是电机和电调一致性不好造成的,如果是BL固件的电调可以微调一下参数。不调影响也不大。

PID怎么调我简单说一下,详细的你在论坛一搜一大把。

绝大多数情况 I 不用调。

先把D调小,P调小,然后边试飞边增大P,调到刚好开始抖的时候停止调P,开始增大D,调到不抖就可以了。

如果是比较慢的来回晃悠,那是I的问题,尝试改变I,有时候需要增大有时候需要减小。

这是我的大致经验,调整到能飞是没问题的,调整到好飞的话,你可以在论坛搜调参教程,有大神的帖子。

网友:
楼上解释的狠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飞控通常手动模式不调参也可以飞,最多不好飞,但是自稳模式不调PID基本不行。

单个电机启动的时候不容 ...

很好,学习了,就是比较麻烦,一般飞手动,很少设置,都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飞控通常手动模式不调参也可以飞,最多不好飞,但是自稳模式不调PID基本不行。

单个电机启动的时候不容 ...

我飞手动模式一样很抖,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手动模式一样很抖,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就调一下PID吧,现在飞控都是装在210以及更小的机架上,默认参数对250来说有问题也很正常。或者你要是用的以前机架拆的或者收的二手就更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