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50起飞侧翻感觉电机转速不一致

楼主(2020-04-29):
f450起飞侧翻   f3飞控, 起飞时候 一侧电机感觉比另外一侧转速快,导致飞机侧翻, 其中一个电机感觉转速慢, 电调已经通过地面站完成一次性校准 新人求助!!!

上图四轴

电机转向如图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点左侧最上面那一项 设置

你能在地面站看到一个四轴的模拟图,你移动一下实体,看姿态变化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回到配置调整飞行器角度,就是这张图里飞控和传感器方向那一栏。一般不用管传感器,默认就好,调前面的,通常是方向那一栏的角度不对。具体你根据在设置里看到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地面站,点左侧最上面那一项 设置

你能在地面站看到一个四轴的模拟图,你移动一下实体,看姿态变化是 ...

我f3飞控外接装了电子罗盘  在地面站  加速器校准界面 发现 手中飞机机头抬起, 地面站显示机头向下, 手中飞机尾部翘起, 地面站飞机模型机头向上  请问如何调整设置

楼主:
我f3飞控外接装了电子罗盘  在地面站  加速器校准界面 发现 手中飞机机头抬起, 地面站显示机头向下, 手中飞机尾部翘起, 地面站飞机模型机头向上  请问如何调整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f3飞控外接装了电子罗盘  在地面站  加速器校准界面 发现 手中飞机机头抬起, 地面站显示机头向下, 手中 ...

横滚呢,如果横滚也是反的那就是机头朝向反了,把最下面那个方向180改回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呢,如果横滚也是反的那就是机头朝向反了,把最下面那个方向180改回0就好了。 ...

貌似 只有真实机头方向的方向 与地面站模拟飞机方向相反 要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f3飞控外接装了电子罗盘  在地面站  加速器校准界面 发现 手中飞机机头抬起, 地面站显示机头向下, 手中 ...

没关系,大胆修改那三个角度,改不坏东西的,记得改完保存再看效果,反正什么时候改到地面站和实物姿态一致,什么时候算完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 只有真实机头方向的方向 与地面站模拟飞机方向相反 要如何调整

那就是把方向那个180改回0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把方向那个180改回0就OK了

f450起飞侧翻感觉电机转速不一致 飞控,电调,电机,地面站 作者:rocketabc 8997 感谢指导     我回去尝试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我回去尝试下

查看了原地面站3个轴方向设置 都是0 但是跟我的真实飞机方向都是相反 这要如何设置 如下图

楼主:
查看了原地面站3个轴方向设置 都是0 但是跟我的真实飞机方向都是相反 这要如何设置 如下图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吧YAW方向 设置成180    校准的时候把飞机头换个方向 多谢 楼主提醒

楼主:
多谢网友 jkd_405  提醒 指导

网友:
飞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