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刷PX4固件报错求助

楼主(2020-04-29):
论坛菜鸟先向大家问好了!遇到一个问题,Pixhawk刷原生固件(PX4扩展名的固件文件)报错,求助一下~
我以前也玩过Pixhawk,从连接到校准解锁再到起飞,基本操作还算可以独立顺利完成,
这次的Pixhawk看做工还不错,刷APM固件的话,做到解锁都是正常的,(作死室内起飞撞墙了,暂未确定原因。)所以硬件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刷PX4固件用的QGC官网下载的地面站,win7系统下安装,看起来似乎也不应该有啥问题。
现在是刷了PX4固件后蜂鸣器一直短声嘀嘀嘀持续的响,地面站无法连接,没任何操作可以做,唯有连接MissionPlanner刷会APM固件,一切正常。
想了好久没想出个所以然。。。。。。

1.原来刷写apm固件的飞控板,要刷px4固件,是不是需要“刷写PX4 boot loader”?我在MP地面站试了试,也没试出个什么变化;
2.会不会硬件限制,超过多少大小的固件文件刷不进去?我刷的px4固件大概是924k大小;
3.刷过好几次PX4固件,有时候问我要不要刷“Nuttx系统”,有时候又没提示,是不是需要先刷个系统进去,再刷固件呢?

今天晚了,明天再拍些过程图片,先谢过大家~

网友A:
我的pix也是原来apm固件转px4固件的,直接在地面站里刷没遇到任何问题,也没有刷bootloader。由于我不用蜂鸣器所以滴滴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个人感觉如果地面站显示烧写成功了那应该就没问题。建议换别的固件版本试试。我用1.10.1稳定。

楼主(2020-06-04):
引用 网友A:
我的pix也是原来apm固件转px4固件的,直接在地面站里刷没遇到任何问题,也没有刷bootloader。由于我不用蜂 ...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觉得除了换版本没其他能做的了,回头继续折腾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雷迅v3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