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小机(0.8)

楼主(2020-04-29):
一部经历几次改装的飞机,可谓千疮百孔也是我第一架改装手抛,技术不够,勿喷

制作过程如下,

机身:
如下图,水平刨开机身(机身后半段一样掏空,图片未拍摄),掏空处理,留5mm厚度(减重7g),中间留了一小块,用来支撑机身,提供一定强度,同时固定升降舵拉杆

副翼:
如下图,用鱼线作拉杆,保证舵量

另一面,橡皮筋提供复位动力

水平尾翼:
垂直尾翼未开,

整个飞机做下来,重量55g,推重比0.8
除了起落架、电机用了热熔胶之外,其他地方都是502粘合
重量控制很重要,飞得很平稳,成功!
试飞视频 如下:[bilibili] [/bilibili]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i4y187BA/

网友:
这8520减速组前拉可以的

网友:
不错,现在改装手抛机很火。

网友A:
这样的小鸡,电池、接收机、控怎么选择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小鸡,电池、接收机、控怎么选择呢?求教

电池 1s 150-200mah 重量轻,也可以500mah以内,比较重
接收机 最好选集成板,自带电调、舵机,安装方便,推荐伟力911主板
遥控器  我用的富斯i6 很多自制的小接收机都是富斯协议,可以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 1s 150-200mah 重量轻,也可以500mah以内,比较重
接收机 最好选集成板,自带电调、舵机,安装方便 ...

谢谢啦

网友:
不错的改装,谢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B:
大神,发个这种的视频或者图文教程吧,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发个这种的视频或者图文教程吧,谢啦

没有视频教程了哦,你看图片,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尽力解答

网友C:
飞的真稳。飞机本身没想过会在天上呆那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真稳。飞机本身没想过会在天上呆那么长时间。

哈哈哈,被我按在天上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