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超低成本利用闲置舵机制作自稳定云台

楼主(2020-04-29):
笔者最近在折腾树莓派图传,图传有了,怎么着也得来个云台吧。
某宝一看符合要求的还真不多,要不就是重,要不就是贵,不符合我的风格。

翻了翻库存,翻出不少舵机来,还有个单片机,齐活!开始搞!

相信模友手头闲置舵机也一大把,何不消耗一些废旧舵机?

假装分割线

材料有:
1.2个9g舵机(老弱病残淘汰的的都行)

2.云台支架(某宝淘换的,大概2~4元)

3.STM32F103单片机(C8T6 ,RCT6,RBT6,F103都可以)

   这也是项目的大头,大概10元,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4.电源芯片
   非必须,如果单片机板上有供电可省略
    stm32需要3.3V供电,我用了ASM1117,手头有什么用什么,什么都没有串几个二极管也成。

5.陀螺仪MPU6050
    几块钱的小东西,尽可能选好一点,差的会有漂移
                                                                                                    假装分割线

云台组装起来

几步就完成了

线理一下,不要有干涉。
调整一下舵机初始位置。

焊上座子(也可以飞线)

单片机焊上排针

供电部分完工

焊上陀螺仪,尽可能线不要太长,以免干扰。

焊上舵机插针

搭建完成!

假装有分割线

烧录程序
上电,动了!动了!

该云台使用传统PID控制,稳定性还是不错的,hex文件和源码我都会放出来。

                                                                                               假装有分割线
线路图如下,一共六根线,不能再简单了。

工程文件和烧录HEX放在下面需要的自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CNARTuevIVVBsHWne4o4A
提取码:y1w8
#二更 17 楼,关于单片机下载问题的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
关于这块单片机板子下载的问题
这块单片机下载时BOOT 0 需要置高位上电,可以像我一样做一个跳线帽。
而后才可以用串口下载。
下载完成后记得重新将BOOT置低位,方可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ID参数需要调节吗?
用的大舵机

版本更新:
串口向单片机发送对应字符即可调PID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单片机和传感器,不是现在常用的F4飞控直接调试下就可以输出吗

主要就是想消耗一些破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是不是就不能用控制舵机了?只能自稳? 能不能加上接收控制的功能啊? ...

后期还会增加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这有个罗盘型号是GY521 不知道能用么?????

能啊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儿,建议你做地面AAT,应该更有市场吧。配合树莓派高清。

最近坑开的有点多,先争取把树莓派教程更完

网友(2021-03-09):
搞aat应该更多玩的,顶你。

网友:
别的帖子不顶 这个一点得顶 写帖子确实不容易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楼主(2020-08-24):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这舵机不太稳定,经常抖动,而且每步的角度也偏大。楼主有这感觉么? ...

这种感觉一般是三个原因,一个是负载偏大,一个是舵机电位器老化,一个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E:
总感觉这舵机不太稳定,经常抖动,而且每步的角度也偏大。楼主有这感觉么?

网友D(2020-04-29):
哥们儿,建议你做地面AAT,应该更有市场吧。配合树莓派高清。

网友C:
LZ我这有个罗盘型号是GY521 不知道能用么?????

网友B:
单独的单片机和传感器,不是现在常用的F4飞控直接调试下就可以输出吗

网友:
强烈建议研究下aat.搭配树莓派图传,我在用Iats的跟踪云台控制板,集成起来挺好用的

网友C:
大佬,这个是不是就不能用控制舵机了?只能自稳? 能不能加上接收控制的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还会增加功能的

等着大佬更新,F103在路上了!

网友:
顶一下,看看是什么内容

网友A:
楼主,PID参数需要调节吗?
用的大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ID参数需要调节吗?
用的大舵机

感谢支持,稍后会对PID调节做一个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想消耗一些破烂

网友:
希望楼主多讲一讲pid
最好讲一下代码层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收藏看看

感谢关注

网友:
膜拜,学习,动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照着做好以后,舵机2连的PB6脚,当传感器平放的时候,向上舵机运动行程正常,向下舵机运动行程很小
舵机1连的PB5脚,传感器平放,水平运动,舵机运动行程正常
该如何调整啊
纯电路工,一点编程也不懂的新手,希望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谢谢!

————————
大概找到原因了,就是按重启,将传感器平放以归零
但是我的传感器平放只能一个归零,
PB6脚还是不对,需要倾斜一个角度才能大致左右行程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收藏了 后续参考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感谢LZ无私奉献!期待学到更多知识.

网友C(2020-05-30):
LZ我按照你这个做的 就是加了一个12V转5V的模块给舵机供电,现在上电有动作,但是不一会就像死机或者重启一样不动了,等一会就能动几下,然后又不动,一直这么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按照你这个做的 就是加了一个12V转5V的模块给舵机供电,现在上电有动作,但是不一会就像死机或者重启一样 ...

这种情况可能是舵机峰值电流大,拉低电压导致系统重启。
也有可能是传感器装反导致无法解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超低成本利用闲置舵机制作自稳定云台

网友:
只能说一句,楼主牛逼

网友:
努力学习中,争取也做一个

网友(2020-07-03):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 我也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