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救援船终于完工,分享下(原创老贴搬家过来)

楼主(2020-04-30):
pvc管救援船终于完工,分享下。。
上个月,自己飞机掉到湖里,离岸边太远,提控回家,离家最近的飞场在湖边,为啦以后不再提控回家,准备自己做救援船
网上搜索啦下教程
一种比较多的方案是矢量电机座
一种是用180°舵机加机器人链接件直接实现控制

楼主:
我觉得第二种方案比较简单,动手开始搞。。。 1。PVC排水管 直径75mm,一般五金店都有卖,我在水暖市场购买的,一根20,长三米,哈哈,可以做两艘船啊。。长度我选择是75cm长截断,正好四根,管夹4个 ,弯头四个 2。连接用方管,哈哈,在一个废旧x展架上拆下来的,截断成2根40cm 3。中间平台板,哈哈哈,发现公司有同事准备扔掉的笔记本电脑散热板,尺寸完美 4。电机固定架 网上帖子方案觉得不够完美,自己修改后,找水暖市场不锈钢加工点加工的,花费50 5。舵机 连接件 金属齿180舵机 mg995 记得一定要买180的,不要买360°的,我不会告诉你为什么,都是泪啊。 舵机24元 连接件 网上购买 15元 6。电机 xxd2212 kv1400 8060桨 3s 2200两块电池并联 电调 好盈40a 7。底部船行浮台 自己手工切割打磨,用皮筋固定,也方便拆卸。 哈哈,就等下水测试啦。

网友:
挺有意思

网友:
管道工可以干这个

网友A:
这个怎么控制呢? 用眼看吗,还是有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控制呢? 用眼看吗,还是有摄像头?

近点话,目视。
装fpv系统也很简单。。。

网友(2020-06-08):
玩模型是要有一条救援船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