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楼主(2020-04-30):
新手一开始是想多学点东西,所以买了个

网友A:
只用气压计的话定高就是不稳的,不开定高定点起飞就是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气压计的话定高就是不稳的,不开定高定点起飞就是飘!

那咋弄啊 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咋弄啊 教教我

低空没有超声波光流就是飘,这个没有办法,如果飘得厉害可能是你罗盘和水平较准问题,重新校准,然后用自动调参模式调试飞一下调试一下,应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