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dualcoper首飞

楼主(2020-04-30):
做了个 共轴双桨dualcoper, 电机实在太贵,希望有厂家能造福模友,生产这类电机。

楼主:
混控命令 很简单 F3 飞控,如下: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0 0 -1

mmix 1 1 0 0 1

smix reset

smix 0 2 0 -100 0 0 100 0

smix 1 3 1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3 none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11

resource servo 2 a12

save

网友A:
楼主能问一下这个smix命令后边代表的是什么么   mmix查到了资料 这个smix写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问一下这个smix命令后边代表的是什么么   mmix查到了资料 这个smix写的看不懂 ...

http://shipow.github.io/cleanflight-web/docs/mixer.html

网友B(2021-10-25):
hello friend, 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can buy this   in china?? want to build and can it have ardupilot software?? how long can this be in air?? thanks

网友:
hello friend, i am interested to build this type of diy drone for mapping,aerial photography. can you please connect. do you have qq,wechat or whatsapp. my qq is 1736386254.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lo friend, 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can buy this  in china?? want to build and can it have ar ...

hello friend, i am interested to build this type of diy drone for mapping,aerial photography. can you please connect. do you have qq,wechat or whatsapp. my qq is 1736386254.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