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自己画板---萝莉双路单向电调

楼主(2020-04-30):
首先感谢萝莉大神的原理图及固件,查看原帖请搜索“双路混控有刷电调 DIY教程”或者点击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778&highlight=%E5%8F%8C%E8%B7%AF

附上萝莉大大的原理图

我自己画的板子(未验证)

附上bom表

STC15W104       SOP8          单片机      x1     U1

ME6209A33       SOT23         稳压芯片  x1     U8

47uF 16V           1206           电容        x2       C1C2

AO4410             SOP8           NMOS  x2        NMOS

SS34                 SMA            二极管  x2          U5U6

4.7K                  0805           电阻    x2            R1R2

固件选择萝莉原帖中的萝莉双路单向电调-固件

现在板子在路上,验证完成后第一时间更改帖子
自己画板---萝莉双路单向电调 电调,DIY,固件 作者:SummerF 6648 双路单向By

楼主:
自己占楼更新

网友A:
自己画板---萝莉双路单向电调 电调,DIY,固件 作者:ELSE 2122 自己画板---萝莉双路单向电调 电调,DIY,固件 作者:ELSE 6059 自己画板---萝莉双路单向电调 电调,DIY,固件 作者:ELSE 2461 坐等你哪天来个双向电调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你哪天来个双向电调的板子…

双向电调不是很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向电调不是很多吗

网友:
相当好的帖子,通俗易懂,即使没有PCB也很容易做出来

网友B:
单向电调怎么还有前后 左右,,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电调怎么还有前后 左右,,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用在飞机上,不用倒车的,控制左右就行了

网友(2020-10-22):
通电就转不知道咋办,来大佬救命啊

网友(2021-10-04):
我的差速小船能上

网友(2022-05-23):
这个15F104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