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x6b接收器这个地方是有谁知道怎么换?

楼主(2020-04-30):
富斯x6b接收器因为飞机炸机掉入门水稻里了整个飞机都在水里了,不知道是不是接收器掉进水里烧了这个地方的元件【我图片上圈出的地方】还是炸机不这里给摔坏的,飞机在水里拿出来除了接收器其他地方都没时,我把接收器给拆下用水洗干净然后用热风筒的暖风吹干后,我接上接收器的电源就在我圈出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发烫很烫,我就把我圈出得地方打开看看原来这里断了,有人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的吗?要怎么买回来换?换好接收器是否能用?请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那是一个电源沥波电感线圈,

网友:
这个你在一些常用电器上就可以拆的到。

网友:
没必要去网上买

网友:
这个是常规电子元器件

网友:
这个接收怎么样好用吗,刚入手一块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电源沥波电感线圈,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换了,接收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换了,接收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不一定。其它地方也可能有故障。

网友B:
电路版用酒精洗,不能用水冼。这是常识!

网友:
旁边升压ic有可能挂了,度娘搜一下常用线路图测量一下电压吧!

网友:
支持楼上,电感一般情况是很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版用酒精洗,不能用水冼。这是常识!

我用自来水多次冲洗过多个飞机了。

都是吃草吃的,微信群里说随便水洗没事。应该尽快晾干就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