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华科尔D10遥控器 连接地面站端冉冉APP遥控小车说明(...

楼主(2020-05-01):
拿到遥控器首先要刷机,具体过程请参考本群文件,有专门的刷机教程
确保这时的手机虚拟摇杆可以控制小车,然后将遥控器和手机通过OTG连接,
下面进入设置过程
1开机看到的主页
2、按左边的ENT按键三下,进入下面的页面

3、再按左边的UP按键找到下面所示的选项(选中“无”)

4、然后按右侧的“R”键,找到“USBHID”选项,

然后按“DN”光标移到到“初始化”,再然“ENT”,表示执行,这是手机屏幕会出现如下提示框,点击确定,虚拟摇杆消失,表示遥控器成功接管遥控,可以正常用遥控器遥控小车

注意:如果连接不上或不稳定,经常掉线,建议也像小车端一样断开OTG的红线

网友:
要刷哪个版本的呀…这个好像很厉害的,这么弄的话好多手机控制的都可以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