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F4问题

楼主(2020-05-01):
  请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1.我的F4连上880GPS后再连接BF地面站,怎么磁力计没亮?传感器里也没有磁力计。我只把GPS点亮了,请教一下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880芯片的问题?
       2.F4刷了ardu固件后为指南针就报差分错误,

网友:
没用过F4 用过F3 确定端口打开了?APM固件的话要先校准指南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