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华科尔D10遥控器 增加遥控通道 增加遥控功能说明

楼主(2020-05-01):
这里举例增加2个比例通道,实现二度云台控制,和增加一个继电器模块,控制小车大灯
首先硬件连接,准备两个舵机,和一个继电器模块

这里的1-8通道我分别连接的是:↓这里的红字先不用理解,不然容易搞混
1通道;云台左右舵机(对应遥控器通道2)
2通道:空
3通道:电调接入(对应遥控器通道3)
4通道:小车方向舵机(对应遥控器通道4)
5通道:空
6通道:空
7通道:继电器模块(开关通道)(对应遥控器通道8)
8通道:云台上下俯仰舵机(对应遥控器通道5)

下面是遥控器上的通道
首先进入遥控器混控界面,相应的也有8个通道,但有些和飞控是不对应的

现在请结合上面的红字来理解每个通道对应的飞控针脚和遥控器通道
我这里设置的是;
通道1:空
通道2:副翼-控制云台左右(对应的是左操控杆左右)
通道3:油门-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对应的是左操纵杆上下)
通道4:方向-控制小车转弯(对应右操纵杆左右)
通道5:AUX旋钮-控制云台上下俯仰(我觉得不常用,所以映射在旋钮上,也可以放到右操控杆上下-选择升降就可以)
通道6:空
通道7:空
通道8:尾舵0(实际上是一个拨动开关的名称),通过连接继电器模块,用来控制小车的大灯,开出去后也是可以闪大灯的
通道的具体设置方向,我用继电器(遥控器上通道8,飞控上是通道7针脚)举例示范

在没有设置之前,该通道显示“无”
我们进入“无”后显示此界面

然后先按左边的“DN”键选中“无”
然后按右边的“R”键切换到“一段式”

继续按“DN”,把光标切换到“输入”的下面,设置成任意一个波动开关的名称,我这里设置的是尾舵0,最后选择“保存”,这个通道就设置好了。如果连接的是舵机,则不应该选择开关,可以选择AUX4/5两个旋钮来控制舵机。

网友:
冉冉4G,造福大家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