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三代摇杆回中

楼主(2020-05-01):
求助各位大佬,第一个萝莉三代做完了,其他正常。但我的摇杆是自动回中的,但油门显示是50%,这可怎么办。摇杆选的是双回中(车船用),做成后,默认油门的那个摇杆在中位时,是50%的油门。我想让摇杆在中位时,油门为0,这该怎么设置呀?不会要改程序吧

网友A:
设置里面找油门校准

楼主:
好,我试试,谢谢,我学过你的帖子,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找油门校准

好,谢谢,我试试,我学过你的帖子,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找油门校准

设置里摇杆校准,把4个摇杆都打满,然后回到主屏,屏幕上油门摇杆在中位的时候显示的不是50%位置,但是对使用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把接收机搞完了,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可以收发调试了。试了才知道,我帖子里问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其实油门显示的数值不影响正常车船操作,油门往上推电机正转,往下推反转(尽管下推到底显示0油门,但电机是全速反转的)。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接收容易丢信号,再摸索摸索。
也谢谢各位好心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