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穿越机套件怎么样,有懂得嘛

楼主(2020-05-03):
眼罩和遥控装置和现在国外主流的相比怎么样,优缺点可以说下嘛!!

望大神指点

网友:
买就行了。这就是主流。甩其他品牌好几条街。别什么国外主流,哪个是国外的?都是国产小作坊货,做工不是能和大疆比的。售后和更新大疆是有保障的。你查下当红炸子鸡的视频。高清图传这块肯定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延时,不竞速应该没有问题,竞速我不会,感觉不出来。遥控器,做工更好,距离够穿越机用,远航我没测过。国外大神测试过,很远,自己看看。缺点,只是遥控器没有单独接收机,不能飞固定翼。但固定翼fpv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