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原件DIY航模炸鸡滴滴警报寻声仪【原创作品】

楼主(2020-05-03):
前不久刚入手了一架APM四轴,由于是新手,刚开始试飞的时候在麦子地里飞丢了,现在麦子长的很高了,一眼望去全是麦子看不到我的四轴了  ,还好是目视飞的,知道大体位置,在麦子地里找了五六分钟终于发现了我的飞机。由此也想做一个声音报警,炸了好找,所以就有了以下作品
其使用方法很简单,把接收机多余的通道设置成开关通道,让一个妞子开关控制这个通道就ok了
这是装到飞机上的样子
这张图可以看到飞机底板被炸成了两节  炸鸡的原因是接收机无线模块松了导致直接失控飞机乱飞,最后立着装到地面上了,也给我提了个醒,有毛病的接收机一定不要用
最后原理图奉上
如果大家想制作有疑难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另外下载使用内部12MRC振荡器

http://m.youku.com/video/id_XNDY1ODIyNDAxMg==.html?source=&sharekey=27c63ae653d27c35a1050d7d22f87f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买个高平触发器这行了

有原件为什么不自己造呢

网友A:
在淘宝买个高平触发器这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原件为什么不自己造呢

是啊,买的成品总是比不过自己diy的东西
但是如果用分立元件制作会比单片机简单吧!也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买的成品总是比不过自己diy的东西
但是如果用分立元件制作会比单片机简单吧!也成本低

用分离原件还真不如这个单片机,分立元件得三极管阻容或者ne555,很麻烦

网友:
N年前我就做过,萝丽群文件里面应该还有

网友C:
必须是陶瓷压电蜂鸣器吗?普通的蜂鸣器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陶瓷压电蜂鸣器吗?普通的蜂鸣器可以不?

普通的带线圈的要加个续流二极管,防止击穿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陶瓷压电蜂鸣器吗?普通的蜂鸣器可以不?

普通的也可以,得加个续流二极管防止击穿

网友:
炸鸡后再找是个麻烦事

网友(2020-07-08):
几年前也diy过

网友:
那时候没钱但是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