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轻木guppy滑翔机,从图纸到出品一步步详细图解

楼主(2020-05-04):
现在是2020年5月4日凌晨2点,距离我上一篇发表文章已经过去了5年了。在这5年中一直没有拿出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也没有很多时间愿意泡在论坛里,以前经常活跃在QQ上,现在主要玩微信。以前的朋友联络也很少了。主要因为工作的问题吧,没有条件自己去DIY作品,只能从朋友那里拿几天练习机来玩。时隔多年还是忍不住躁动的双手所以决定自己再DIY一台自己满意的飞机。
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比较喜欢滑翔机的,从最开始一直迷恋的飞翼、天行者1680、凤凰、刀锋。特别喜欢那种在大自然环境中悠闲的翱翔于天际的感觉。说到滑翔机我最满意的其实还是guppy古比鱼滑翔机。在我2014年就做过一台KT板guppy对他的颜值深深的迷倒了。
后续有空的话我会整理一篇关于kt板guppy滑翔机的图纸和教程给大家参考使用。

分割线
——————————————————————————————————————————————————————

bb半天现在开整,我没有直接放组装过程原因有二,一是我希望给大家了解到关于图纸的更改,包括零部件的修改,和对细节的一些完善,我觉得这些在制作一台航模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比较完整的图纸才能让自己的飞机更加的完美。由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需要激光切割的所以更加需要对飞机设计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自己动手使用简单的CAD来制作切割套件。第二个原因是我在初代设计版本中出现了很多瑕疵,包括插接不对位、零部件不匹配、切削量过大等原因。第二版的图纸还未拿去激光切割,而且初代版本的组装过程并没有很多的图片材料我就只能出此下策,来讲说一下我自己在做的这台飞机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我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手可以少走弯路。毕竟拿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图纸真的不是非常多。
原版图纸相信老模友都看过,这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滑翔机,从螺旋桨到机尾的最后一寸都是圆滑的,具有优秀的气动布局和很低的风阻系数。同时机翼的上反角给了一个非常好的飞行姿态
。同时他还有一个经典的T尾。相比于常规的尾翼布局包括倒T尾、V尾来说我更加喜欢这种T尾的设计。相比较很多流行的比赛滑翔机来说比如DIG一类的滑翔机来说我更加喜欢这种长得好看又精致的滑翔机。比较讨厌一根碳管贯穿机身和机尾的布局,虽然更加简洁更轻性能更加优异但是真的颜值更不上啊。

从原版的图纸上我提取了机身的主要零部件其中包括机身侧板
尾翼相关零部件等等,这些被隐藏起来的部件。

在图纸调整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拼接结构,和材料厚度以及结构强度的问题。特别对于轻木切割来说。轻木是有木质纹路的,他不像是层板(三合板)一样,横向、纵向都有着不错的强度。轻木就只有横向的强度比较高,在设计排版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特别是对于这台guppy来说,这类机身需要很大的切削量来使机身圆滑,新手一般很难处理。这就需要在设计图纸当中对需要手工切削路径,尽量顺着木材纹路来。

有了这些零部件我就可以一步步的来完善机身。首先就是对机身动力部分的调整,我需要安装一台2212或者2208电机,在6年前制作KT滑翔机版本的时候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所以在这一部分我做了一下改动。由原本的电机座安装板放在最前面,而电机需要买专门的后出轴的版本修改为常规的版本。在这里我需要对电机座和机头部分做一个调整。
先看看KT板安装方式
由于年份问题所以图片很少希望大家可以看明白。这是第一种方案。利用多片KT板材掏出圆孔延长电机座到机头的部分,优点非常明显。好加工,易安装。缺点就是没有底板的保护,亲吻大地母亲的时候kt很容易变形。如果是轻木的话很大几率会直接碎掉。
这样安装的方式很好的保证了机头部分的整体强度还能保证电机的下拉角,不容易出现电机一圈磨周边的情况。                                                                 由于实验版本第一批组装过程没有注意拍照,我就先放效果图出来,后续会替换大部分照片。各位看官老爷多多理解。
机头最外处使用了1.5mm的玻纤片(从别的飞机零部件上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关于安装折叠桨的方案,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款整流罩和折叠桨,大部分的产品,整流罩的外径都在28mm、33mm、38mm左右根据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产品,我把图纸最前端也调整为外径33mm,这样机身到整流罩的过渡最顺滑

在作图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准备购买的配套产品来做设计,画出电机模型、舵机模型、钢丝、舵角等小部件。自己假组装一下。
再就是机身舵机安装座的处理
左侧的舵机需要垫高6mm减少两个摇臂和钢丝的干涉。在实验版本中发现这样不能够使用快调,不利于 后面的拆装和调试。所以我在第二版图纸中也做了部分调整   。需要把两个舵机的距离拉得更开,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干涉。                                   下一步是对机翼固定方式做调整。原图的固定方式是一颗螺丝固定,考虑到后期的拆解携带问题设置两颗螺丝固定
这一步需要预先对四个孔位背后打上反牙螺母,以便于后期螺丝固定。                                                                                                        GUPPY水平尾翼需要一根1mm钢丝和套管穿入垂直尾翼。我使用的是6mm轻木来做垂直尾翼,所以我直接将垂直尾翼整个斜着切掉了,位置留出给套管。外层需要用两块1mm轻木做一个夹心结构。
到这里根据原图纸 作者提供的部件进行小的修改之后机身的全部零件就可以出来了
大家在自己使用CAD的过程当中尽量在安装部位,特别是粘接部分一定要使用红色或者其他不同的颜色标注安装位置。在使用CAD图纸做激光切割的时候大部分的激光切割软件都会以颜色代表图层。白色线条直接切穿,红色线条只做表面烤焦处理作为标记使用。

图纸设计部分我就先说到这里,机翼图纸设计部分我就不讲了,同理可得的道理。我只是对于轻木航模的设计过程做一个简单的阐述,以上对有自己画图纸的模友没有太大的帮助。希望大家在DIY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多借助软件的帮助让自己的航模更加完善。
在之前制作的一些泡沫切割玻璃钢飞机当中也是非常重视图纸的。之前看到群里很多人直接在板材上画图然后直接切割,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第一步绘制图纸是十分重要的。
后面我开始组装了,主要是现在五一期间我使用的激光切割机坏了,维修零件还在路上等一切就绪之后我再后面出完整的组装图纸。

网友: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
回帖到发布文章的链接
模友之吧免费送模型活动
2020年第一期:包括飞翼,无刷电机,螺旋桨(总价值超过千元)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367&extra=page=1

楼主:
小更新一波,正在切割板材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期待更新,期待图纸。一直想入坑,苦于没有老师

楼主:
时间5月12日,前几天终于找到了激光切割机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一台大的切割机,这台切割机也已经吃灰放了有快大半年了。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才顺利启动了这台大家伙。机器素质不是非常好,具体表现在焦点太粗、行动缓慢、切割路径不够智能(经常跑空趟),最主要的是机器最小功率都可以把1mm的轻木板切透及时软件已经给了最小功率和最快速度。而且快了机器还会抖动。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昨天已经完成了机翼的组装
由于是试验机,有一些小细节没有做好这里先不做过多介绍,后面会讲到,所有的板材我都做了两个批次,第一批找出问题,第二批解决问题并优化。

首先找出所需的所有机身零件,全部都是6mm的轻木板。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条6*6的正方形木条,这个在激光切割的边角料中很方便的获取。
然后刀片斜着45°切倒角,在这一步需要慢慢切找到木头的纹路。如果纹路是向下的方向则很容易切废
纹路如果向上的话切几公分之后会越切越小,具体没有视频不太好表述,大家有木条木片的可以自己感受。
将木条加工成需要的样子后就可以拿出机身侧板进行安装。
我在机身侧板上用激光切割虚线标注了需要粘连的位置非常方便固定。由于机身下侧是一个曲线在固定木条的时候需要一边固定一边调整角度。
尽量使用502胶水固定且一定要使用“老鼠尾”胶水细嘴。不然很容易胶水过多导致木条角度出差错。
将木条固定于机身侧板之后在机身中部和尾部需要截取两个部分。因为这个位置有一块竖着的板子需要从这里放下。
切除尾部多余木条之后我们就可以将机身尾部的两块板子固定在机身上,在后面的版本中我会将机身侧板和机尾侧板不切断,方便后面会讲到的机身侧板热处理变形。
尾端需要切除部分木条成下图这个状态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两块板子由于宽度的问题会撞在一起,不方便后面的组装。

使用502胶水固定好机尾侧板之后找到这两个机尾小零件
在机尾侧板上一样用虚线标注了粘接位置,在这一步当中,建议不使用胶水或者使用少量的胶水固定好尾部。直接使用胶带固定好尾部。在机身侧板和机尾侧板部位一定要用胶带使劲勒紧,不用担心把木头勒圆了。
现在的机身还是邦邦硬,完全没有一点弯曲的意思。强度非常好。
下面开始这架飞机算是最难的一个步骤。对机身进行热处理。不要感觉很高大上,其实就是

找到你家最大的锅,烧一锅开水然后把飞机机身放进去~~~
在水还没有烧开之前需要准备以下几件物品。
一卷胶带、一个杯子、和机身翼台后面的两块小零件。如果说你家锅够大的话不需要这个杯子。直接丢进去就可以了。
在我之前试验机的时候我是使用了一个2.5升的可乐瓶子,里面装满开水之后把机身放进去了。泡在开水里比这个方法更好。
水烧开了
就可以用杯子把开水浇在机身上,大概持续一分钟左右吧。时间越久越好。
中途换了胶带,因为纸胶带配开水就散开了。加热之后的木板毫不费劲的就弯曲了过来,将两块小木片夹在中间。固定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解开胶带,将电机座和中段连接机尾和机身的碳杆安装架以及碳杆安装上,这部分有孔位很方便就固定好了,不需要胶水。
固定好之后检查角度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使用吹风机或者热风枪对机身加热,将机身的水分完全蒸发掉。这样机身的曲线才能被永久固定下来。
解决完机身还有一个零件就是机身底板,这个部件的弯曲角度比较刁钻,也是这台飞机上最难伺候的一个零件,后续版本中可能会改成两块3mm木板叠加使用。但是目前还没有将两块木板很好粘连在一块的方案。由于底板切削量很大,如果粘接不充分的话在后面的切削过程中会很难受。由于定型后是曲面又不太方便压实。目前还是使用6mm木板吧。
和之前一样,开水浇上去。
原本邦邦硬的木板加热之后很容易弯曲,但是切记不要太用力的弯曲,不然啪叽一下断了就非常影响机身曲线了。
初步弯曲成型之后安装到机身上去看看效果,如果弯曲困难不够贴合需要多次重复加热弯曲。在这里需要注意机身的底板是S型,并非是C型,弯过来就完事了,尾部需要反过来弯曲一定角度。尾部由于很细弯曲非常简单,但不要忘记了。
弯曲之后第一时间安装到机身底部固定好。
老规矩吹风机加热定型。定型之后需要用胶带固定好静置一个晚上,后续再粘好就可以啦。
时间不早啦。固定这会的功夫先去睡个觉。明天再开始用胶水固定好整个机身。

楼主(2021-03-06):
啊哈哈哈,我又烂尾啦!

网友:
难得的好文章,

网友(2023-02-11):
好文章,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2023-04-15):
太监了?估计没戏

网友(2024-01-17):
感谢楼主的分享,求教下,图上蓝色的泡沫属于什么类型的泡沫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