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简单制作rc遥控车

楼主(2020-05-04):
我们一般指的RC遥控车是油门和方向都能按比例实时控制的,而普通玩具遥控汽车,油门和转向都只有“开”和“关”两个逻辑关系。要玩一个rc遥控车需要花上三百打上,各位玩单片机的应该都玩过智能小车,只能是差速转向,此贴教你们低成本利用智能小车制作比例遥控车。

材料:小车底盘,9g金属舵机,雪糕棒。
后两轮使用连接件和底盘固定好,前两轮左右在轴中心钻孔,对面也同样位置钻孔,注意孔是钻没按轮子那一面,这个位置放心打孔,拆了看过这一块没有齿轮
底盘打孔安装舵机到合适的位置,底盘轮子处也要在中间打孔好安装轮子,我用了螺丝和热熔胶固定舵机,先把舵机接接收机把舵机归中到90度再安装摆臂,摆臂打孔装颗螺丝,底部用适合的六角铜柱安装雪糕棒,雪糕棒两端打孔和底盘轮子处安装孔平齐
再把左右电机和雪糕棒用螺丝安装,底盘上面也和电机用螺丝安装,两电机两端用六角铜柱用热熔胶固定
把上面两个电机轮子转直行状态,量两边铜柱的孔位用雪糕棒打适合的孔位,短的雪糕棒孔位用一端电机铜柱孔和舵机机臂孔一样长
舵机和雪糕棒连接刚好有一定高度,为了补一定的高度找到了一块适合的乐高积木刚好(这里靠自己发挥啦),积木底部的孔接舵机臂长出来的螺丝,这样就可以卡着转向了,先转短的雪糕棒摆臂,再装长的雪糕棒转向连接杆,都用螺丝把它连接到铜柱,要松点,不要拧太紧会转不了,这样转向改装就完成了,我花了半天搞定的。转向示意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OTI0MTYyNA==.html
跟着萝莉大神的教程做了萝莉遥控和接收,还有它PN双向电调来控制车,把四个电机的线都并联接到电调上,这样就可以实现四驱了,注意接的时候电机线的正负极和转向,这个电调很不错,并联电机接电调全速转没加散热片的mos都没点温度,妥妥的。我喜欢fpv第一视角,就加上了图传
,这是萝莉的六通接收机,通道够用了,两通控制前后左右,另两通控制云台上下左右,一通用于led车灯,还有一通可以接喇叭。
整体车就这样了,为了高逼格点用以前拆的电话机钥匙开关当电池开关。
比例转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OTI0MzY0MA==.html
小车行走: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OTI0NTU1Ng==.html
fpv视角开车: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OTI2MTQ2NA==.html

网友:
就凭这钥匙启动要点个赞

网友:
强度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牛批得很,赞一个

楼主:
哈哈,感谢各位捧场,后期会把它改有避震,然后也要提升速度

网友:
这个钥匙启动  真的o(* ̄︶ ̄*)o   敢不敢改成一键启动

网友:
好创意      顶一个

网友:
钥匙启动太高端了。。

网友:
高手啊,这么搭建还是需要一些水平的

网友:
真的牛逼,再打印个车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