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外置罗盘

楼主(2020-05-05):
apm飞控谁用过这个罗盘 线都接对了 就是不管用能否告知一个 !

网友A:
我的GPS外置罗盘也坏了,不过我直接用的内部罗盘也挺好用的啊。没必要去搞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PS外置罗盘也坏了,不过我直接用的内部罗盘也挺好用的啊。没必要去搞这个吧?

内置的 定点它会转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置的 定点它会转圈

飞控外部还加了铝壳 又贴了铜箔 都不管 校准后管 第二次飞又转圈 地面测油门推70左右 大概几十秒地面站最上面会减1这个样子

网友B:
要买进口的HMC5883L,现在很多国产的QMC5883L被商家弄混了出来卖,我就被坑过了。一般进口的HMC的2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买进口的HMC5883L,现在很多国产的QMC5883L被商家弄混了出来卖,我就被坑过了。一般进口的HMC的20块左右。 ...

国产的不管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不管用吗?

国产的不是不能用,用的话你得改飞控的程序,但一般咱只有固件,没有程序。有程序的话改也困难,所以花钱图省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不是不能用,用的话你得改飞控的程序,但一般咱只有固件,没有程序。有程序的话改也困难,所以花钱 ...

花的钱都够买成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