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人帮我看看这个GPS模块插头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0-05-06):
如下图 找人帮看看 这个插头是怎么接 我的是f3飞控 刷的inav 固件

网友:
气压计吧

楼主:
f3 飞控 接气压计 是怎么接 多谢

网友A:
不对,那是接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那是接罗盘的

啊 这样啊 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那是接罗盘的

如果是气压计要怎么接到f3飞控

楼主:
画圈的地方是这个插口引脚标识 能看出是干嘛用的么

网友:
还真可能是气压计呢,这个GPS集合了个气压计,那个金属小长方体带两个小孔的元件好像就是,

网友:
估计是罗盘

楼主:
额 如何判断罗盘还是 气压计?

网友B:
气压计就像晶振外观,上面带控,图片上是气压计。罗盘一般是小方块芯片,型号5883 5993等等,很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就像晶振外观,上面带控,图片上是气压计。罗盘一般是小方块芯片,型号5883 5993等等,很好分辨

你知道f3飞控怎么接气压计么 如下图

网友C:
这个GPS我也有 带的是气压计的  搜星速度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PS我也有 带的是气压计的  搜星速度挺快!

气压计怎么接呢  f3飞控 能不能给个引脚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压计怎么接呢  f3飞控 能不能给个引脚说明

我是用在APM上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在APM上的 !!!

能不能给个 这些引脚功能?

网友:
就接GPS就可以了,如果全接F3的接口不够用了。F3只有三个串口可以用,如果用SBUS接收机,那只有两个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 这些引脚功能?

我就知道SCL和SDA是接气压计的 别的也不清楚

网友D:
那个接口,看电路上的引脚接的是气压计,气压计走的是I2C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接口,看电路上的引脚接的是气压计,气压计走的是I2C信号。

这样啊 谢谢 你啊 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