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用接收机控制电动车的变频器

楼主(2020-05-07):
求助。。

网友A:
电动车油门控制好像都是霍尔方式,而航模发射机是pwm,ppm之类,需要想办法转成霍尔信号

网友:
给油门扭把改装加个舵机连上接收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油门控制好像都是霍尔方式,而航模发射机是pwm,ppm之类,需要想办法转成霍尔信号

对啊关键是咋转。。。

网友:
舵机上粘一块磁铁,调整固定霍尔传感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