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1S洞洞板控,附接线图

楼主(2020-05-07):
非电子专业的菜鸡,第一次发帖,作DIY记录交流,望轻拍。
前几个月按萝莉大神的帖做了洞洞板控,2/3S供电,不过手里只有1s电池,就跟群友讨论接线后改成1S供电版。
有人问打板不香吗?香,只是希望自己第一个作品完成度再高点,而且练练焊接手艺。

总结:
1.这个控由做好的2/3s供电版改的,替换的元件有12LE芯片/两个HT7333/3V屏/3V有源蜂鸣器(声音较小,但能用)。
2.烧录12LE时,发现在焊好的板上烧不了,断开电容也不行,之后另焊一块最小系统顺利搞掂,3.3v的芯片确实要求较高。

3.24L01原来有插座,因为容易松动(毕竟实际使用时会晃动),干脆模块直接焊洞洞板上好了;原教程屏幕的插座挨着芯片插座,会被芯片插座挤歪,就把它焊上一行。

4.关于故障,出现过亮屏但没图案的情况,仔细排查原来是屏与芯片的一个搭焊点开路了;也出现过开机后不稳定,晃动或按键震动都会自动关机或重启,排查几遍才发现一个隐蔽的开路,若即若离那种,补强后很稳定。

5.网上买来铜柱、螺丝、亚克力板,自己钻孔打磨,做个简单的壳,颜值和手感提升不少,但是因为蘑菇头摇杆帽关系,会跟壳干涉达不到最大值,需要校准。所以新人买摇杆和摇杆帽时,记得选直杆型的摇杆帽,后期买邮费远贵过元件价。

网友A:
烧录能具体点吗?小白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能具体点吗?小白求解

烧录跟萝莉原帖差不多,区别是:一.12LE是3v芯片,烧录器要用3.3v电压烧录,否则可能烧掉芯片;二.12LE所属的3V芯片只能用最小系统烧录,最小系统在萝莉原帖就有(萝莉原帖所用的12C是5V芯片,在最小系统或全焊好后再烧录都可以)

网友:
最小系统是1个单片机..2个30p..1个12晶振,这样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想做个1S的,还没开始,

网友(2020-07-06):
你这个按键不太方便表吧?

网友B:
大哥做的真棒,很佩服大哥的动手能力!另外小白请教下大哥,1s的遥控是不是只能配1s的接收?飞机也得是1s的?假如我要想改个2s的手抛机,是不是就得做个2s的遥控器?恳请大哥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做的真棒,很佩服大哥的动手能力!另外小白请教下大哥,1s的遥控是不是只能配1s的接收?飞机也得是1s的 ...

我也是小白,别叫大哥,怪别扭的。1/2/3S只是供电不同,遥控发射和接收的协议一致就能用,与供电没关系,所以萝莉1S发射,匹配1/2/3S的萝莉接收都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小白,别叫大哥,怪别扭的。1/2/3S只是供电不同,遥控发射和接收的协议一致就能用,与供电没关系,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下明白了。反正是前辈,谢谢您了!祝您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