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APM/pix三轴的问题

楼主(2020-05-08):
RT,之前用apm做了一套三轴,奈何apm调不好,又换了雷迅家的pix,好么,还不如apm。固件都刷不上了orz。。。
求问三轴最后一个稳定版本是apm多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刚才找到泡泡老师的固件列表了,我现在用的是mission planner,请问我应该刷apm版本还是pix版本?

楼主:
顶一下,求助,别沉~~

网友(2020-06-07):
新手课堂,教你如何用APM玩三轴Y3模式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70&fromuid=4925
(出处: 模吧)
APM最后一个版本是3.21

网友:
确实难。技术类的,要命要花时间专研

楼主:
多谢泡泡老师
字数zishuzishu